数控车端面,中心小点如何处理?

楼主(2008-12-11):
请教:
我厂数控车,在端面中心处小点一直处理不好。
主轴转速、刀具、切削参数改了不少,但中心直径5的小面积内一直有很明显的痕迹
热心的大侠,点个醒。
如果有好的刀具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高转速 低进给 刀具严格对准中心

网友:
刀具严格对准中心

网友:
另外,你的料在中间5MM的地方该不会出现问题吧?

网友:
G01直接走到X-1.0,要是还有就是刀具中心问题了。完全对中心很难的,刀具磨损后就不对了。实在不好控制就拿中心钻点一下中心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提议过,让车间操作工把X设为负,不过他说会打刀阿?
不管了,不过一把刀而已
下午就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

网友:
刀尖一定要过中心,不过中心,当然会打刀,尤其接近中心的时候,然后走G01 X-1.0

网友:
如果楼主工件端面粗糙度要求较高,数控车车端面采用恒线速车削,刀具对准中心,X向编程时编X-0.2,

楼主:
下午试了试,没用恒线速度而是在x10处设转速960,终点x-0.5.
效果差强人意
别的地方都可以,镜面效果,粗糙度应该达到0.8。
依然,依然中心的小点..............
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多高的粗糙度,我们要的是外观效果
下午另一个师傅拿到普车上,中心小点打磨,不尽如人意
现在两种供选择了

网友:
用圆弧刀了么?

网友:
我在车高精度球头的时候,为了达到0.8的球度,是把那个小点凹进去的。
没有办法,传统车床的加工原理所致。

在加工航天陀螺仪里面的球体时候,是使用球车加工的。
他的刀塔是放在一个圆形转台上的,可以走出来一个圆轨迹。这样就没有那个线速度为零的盲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大侠,恒线速度的最高限速的选择,大约多少?
我厂用的是980TD,最高限速还没超过1000,呵呵!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先用铣刀,在车床上加工一下中间点的位置,再用车床平端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圆弧刀,没用过。
我们用的是山高精车刀片。
记得卖我刀片的那家伙,给我的供货单上写着“高山”

网友: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车床的转速不足造成的。
恒线速度要求在中心区域转速要达到3500转以上,才能加工出来镜面效果。

网友:
SEKO的刀具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3500转
我们这里没开过这莫高的转速,
我们用的沈阳一机的床子,用了一个月,皮带松了
维修人员在一个半月后到厂里进行维修,解决办法是把最外边松了的皮带换到中间去,
让我们先用着,说3天以内新皮带就到。
结果,两个月依然没有皮带的踪影
都说支持国产,给个理由先..........
腐败的管理制度,腐败的管理人员,该斩就斩吧。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
多说话了

网友:
转速严重过低了

网友:
材料拿调质下

网友:
材料拿调质下,用R刀,提高转速

网友:
车东西是看的不少!如果你的是要求外观的,那你为什么不钻个中心孔呢? 一般端面有要求的 我了解的一般是要经过平磨的  而且一般都有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