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竟然无法切断直径35的45号钢 !

楼主(2008-12-11):
热心的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我这儿的CA6140竟然无法切断直径35的45号钢,切断刀从1.8~5,变换转速均试验过。
感觉主轴一直在跳,用顶针效果也不明显,表面就像滚花一样

网友:
调整机床各部位的间隙

网友:
哈哈机器拉去化铁吧

网友:
原因可能是主轴前后锁母过松,切刀刃磨角度不正确,大小滑板及刀台间隙过大造成无法切削.

网友:
1检查皮带可能过松,2进给偏小,3前、后角偏小,检查离合器

楼主:
告诉大家我是如何解决的:
因为车间师傅说下午切断的话,还勉强可以。
所以我把齿轮箱里加了半桶煤油,结果,上午也能切断了。
不好意思没告诉大家,我们的车间晚上结冰
现在的问题是:煤油是稀释,会不会造成磨损或其他损坏?
怕怕

网友:
重新给齿轮箱上润滑脂。。抗冻那种的

网友:
加煤油只能是饮鸩止渴,根本不是办法。
要从根本上找问题,比如说刀具角度、机床精度。
看你所说估计机床精度出了问题。该维修调整了。

网友:
调整主轴轴承,可能锁紧螺母松了。

楼主:
恩,感谢楼上两位大侠指点。
这就请人处理

网友:
是不是刀具中心高有问题?

网友:
稀释润滑油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是把车床仔细修理一下吧

网友:
我感觉主要是刀具问题,割刀一定要和机床中心高一致

网友:
我们车间也有这样的床子,车外圆时,外圆的表面怎么也车不光,老是有很规律的纹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刀具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主轴松了或者是齿轮除问题了,检查轴承和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