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动液压定位及平衡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1):
做一台设备,如图,需要上下两个油缸,实现如下动作:上缸下行,接触板面后停止琐定,下缸上行压弯成型。现有几个问题,1、上边油缸定位精度能否保证?假定上下两缸设计压力相同,压弯时会否有位移?

网友:
问题1.上边油缸可以考虑机械定位,定位精度能得到保证。
问题2.位移指导是何物的位移,没明白。

楼主:
考虑机械定位,大侠有具体一点的建议吗?因为要平衡下方压力。位移就是指上方油缸会否在下方作用力下有微动。

网友:
1、上边油缸定位精度能否保证?油缸选用双出杆缸,上面用螺母调整控制你所需行程。
2、如果油缸设计的压力(两油缸不一定完全相同)大于你工件变形时产生的压力,油缸不会产生位移。

网友:
为防止下缸工作时,上缸出现位移,上缸应加机械(或液压)定位或锁紧机构,或上缸由伺服阀+光栅尺闭环控制.

楼主:
我在飞版主,如果采用伺服阀加光栅是否能同样解决了定位精度问题?这样的话成本增加多少?

网友:
需要加工的工件精度能达到多少,可否提供,这个参数直接影响到油缸的定位精度。或许在精度与投资成本之间可以达到最佳平衡点,保证能满足精度要求的情况下投资最少。这也是系统设计的最高境界了。

网友:
如选用进口6通径力士乐伺服阀和光栅尺大约2W多元,但要看你现有的电气系统是否支持伺服控制,如不可以,还要增加控制系统,

楼主:
回复7楼,精度要求应该不是很高,属于折弯产品,控制在0.5度之内应该可以接受。但我觉得如果上缸不是紧贴板面压住的话,会有其他部位变形问题,这可能是不行的。

网友:
简单点还是上缸加机械的定位,用伺服可以,但成本高,可靠性也差

楼主:
斑竹,这个定位位置要随时调,另外在机械定位结构方面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现在设备上已经取消了这定位机构,因为工件变形后长了,把工件也压弯了

网友:
如果定位精度不是很高,可以考虑使用双向液压锁在液压缸不工作时锁住液压缸的进出油口.

楼主:
羚羊大姐,您这图片是什么意思呢?设计的类似设备?
我在飞斑竹,直接用M型换向阀行吗?现在关键是如何准确定位,保压还在其次。

网友:
对,侧面一缸把上油缸固定。你精度不高,系统上用我在飞的方式没问题

网友:
液压锁是安装在油缸上或安装在离油缸很近的位置并用钢管与油缸连接.换向阀的内漏较大,不能很好的锁住油缸.

网友:
让你的上缸直接紧贴板面,定位解决了;用不同厚度的垫片调整位置,则调整也解决了;用液压锁锁紧,还不行的话提高上缸压力,也就解决了压住的问题。搞折弯的都这么干,简单,经济,不同厚度的垫片他们常备,还是两面磨的。

网友:
1、原则上定位缸(上缸)的输出压力应大于工作缸(下缸)的输出压力
2、为使定位缸定位准确及防止定位缸工作时产生位移,建议采用接近开关和带自锁装置的油缸,定位缸液压回路中用液压锁。

网友(2012-07-25):
这个问题是可以实现的
使用DELTAMOTION  RMC75S  液压运动控制器  可以很好的解决
液压同步控制,液压位置控制的专家
RMC75系列运动控制器
RMC150系列运动控制器
DeltaMotion产品的系统设置和编程调试非常方便,故障诊断功能非常完善。和市场上其他型号的运动控制器比起来同样的控制要求软件编程和调试的时间大大缩短。
DeltaMotion 产品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在于除了能够实现普通运动控制器的伺服驱动和变频器驱动定位控制外还可以实现液压系统,气动系统的定位/压力/压强控制,以及实现位置,压力,压强控制之间的完美切换。电控,液压,气动多种驱动形式混合,多轴协调同步控制使得Deltamotion的运动控制产品在业界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