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泵

楼主(2008-12-11):
刚入行请教下如何选泵选择适应的流量,和电机的电制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样的公式可以计算的~谢谢

网友:
主要看你系统要求的压力及流量等参数,然后在选择泵,通过参数算出泵所需要的电机功率,再选择合适的电机。你所说得电制指什么?是工作制还是电压等级?

网友:
如果是电压等级,应该与电压无关,只与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