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自己成为数控机床编程高手

楼主(2008-12-11):
如何使自己成为数控机床编程高手很好

网友:
多练习,找点数控比赛的试题,后边一般都有图纸,然后看着编编,编完后边还有参考答案。

网友:
思维要灵活,要有较强的空间想象力

网友:
头脑要清醒,冷静,因为只有冷静才能做事,我的师傅说过一句这样的话:“细工出精活”,所以我每次做活都会想到这句话!

网友:
多练习,多操作加工中心,这样你才能知道加工中心怎么运行程序,在以后的编程中,就知道每句程序中,刀具的路线是怎么走的。做好编程,准备刀具,试加工,还有最后的工作以资料整理都是你一个人做,这样对于你的知识的积累很重要,个人愚见,见笑!

网友:
透露点比赛经验给你
比赛的东西很多和实际加工有点违背,主要是考虑你现场的快速工艺最优反映能力
所以很多企业的数控技术人员都玩不过我们的老师和学生。
比赛要经过专业的技术训练的,和实际有点不一样,我们学院的参赛的老师和学员
都必须封闭起来做针对的训练,题目就是50个,3件套配合

 再说点,比赛要选择好做的地方做,拿分重要,不是做产品,必须全做好
比赛,可以有的地方不好做的就直接放弃,节约时间,拿高分是最重要的。

要想说编程高手很简单
机床结构必须掌握。使用的机床的刚性的强弱要掌握,这个在粗和高速加工很实际的问题
数控PLM PLC要看的懂,程序指令要完全理解。
要掌握刀具的知识,和相关刀具产品切削性能(厂家不一样,有很大差异)
要精通工装夹具设计知识。车床主轴锥度和孔的大小。转速上下限制。
数控铣床要了解主轴对刀柄锁紧机构的了解,主轴垂直度的修调等东西
多看前辈的经典事例,只要是学习,很多和自己的不一定合适,但是要吸收里面的精华
作为一个现代的高级编程人员,必须掌握1-2个CAM工程软件,这个是必须的
还要对计算机网络的连接和机床参数的了解,和数据的传输
有以上的东西,你可以说是高手了
手动的如果是规则的东西,采用宏做大批量生产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