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赐教~焊铝

楼主(2008-12-11):
各位前辈 ̄小弟刚买回一台WSE-315交直流氩弧焊机 新机只配一把氩弧焊枪~一条2米地线 ̄ 我想请问如何用这台机焊铝?我还须要买些什么工具之类的东西?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谁可以在这讲讲?????

网友A:
不建议买交直流氩弧焊机,焊接性能远不如交流,如果对焊接技术知识了解不多的,建议不要从事此行业,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目前的315焊机对我来说小了点,不实用,且还是WSE,我的企业里有两台产于72年和74年的交流氩弧焊机NSA-500,焊接性能与效果均比现在产的不少机器要强,当然手工非容化极氩弧焊机与人的因素也很关键.我父亲在很早以前焊接军品时,让我对焊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让我知道焊接并非就是将两块金属结合在一起那么简单,我在我父亲那学到了很多,我尊重我的父亲,因为他让我学到了很多,供我读书,供我成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发现,在所有的大学里,没有钳工系,车工系,铣工系,却有焊接系,可焊接与材料学,力学,金相\结晶等有很多知识上的联系,只要吃透,并在实践中锻炼摸所,应该是能焊出好的效果,比如焊接平铝(不锈钢)板时,单面焊接双面成形,鱼鳞波的等距,溶池的深浅,都是能控制的.在此我仅表示我的关点,希望大家从事焊接行业的,一定要勤学苦练,

楼主:
回复 网友A:

3楼的回复好像跟我帖子的问题都对不上~不过还要感谢

网友:
若非要用直流氩弧焊机焊接铝板,应采用直流反接,即工件接负极,主要是利用阴极破碎效应来去除氧化铝,但焊接效果不如交流焊机.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买交直流氩弧焊机,焊接性能远不如交流,如果对焊接技术知识了解不多的,建议不要从事此行业,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目前的315焊机对我来说小了点,不实用,且还是WSE,我的企业里有两台产于72年和74年的交流氩弧焊机NS ...

我就是焊接专业的,但是我们班搞本行的逼迫该行了,现在只有以两个从事焊接了

网友:
呵呵, 好的我就告诉你还要准备哪些东西,还少只氩气表,根据电流的不同,应选用不同的钨极,夹具,还少只循环水泵,还要根据你的焊接材料,选用不同牌号的焊丝.根据焊件选用不同直径的焊丝,力求节约与焊接美观,根据你的产品来定工装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