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c/od系统故障诊断---紧急求助

楼主(2008-12-11):
上课时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题目!数控机床故障诊断课
机床执行程序,光标停留在某个位置不动,不再执行,无报警信号,请问是什么问题!
注:不清楚光标停留在那个位置,不知道程序执行了多少,不知道主轴是否停止。如果有那位大侠知道的话,不用回答的太清楚,只要大概说明是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如果条件不够,可以加上补充条件。谢谢

网友:
查看诊断画面No.0-No.16。
哪一个为一就查相关的梯图。
重点检查诊断No.0-No.5

网友:
是主轴脉冲编码器故障,如果是车床,一般进给速度默认是毫米每转,如果主轴脉冲编码器故障,就相当于没有进给速度了,只有G00运动,G01则不运动,光标停留,不执行,也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