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正前刀和负前刀?

楼主(2008-12-12):
各位大虾请问一下什么是“正前刀”和“负前刀”啊?

网友:
楼主您好!
您说的是车刀的前角是吗?
就车刀而言,一般前角多为锐角的,如果是钝角,以前我们叫负前角。

网友:
赞成老马的说法。但是如果你是指正型和负型刀片,那则是指刀片的后角,也就是后刀角,0°的为负型刀片,其他3°、5°之类的为正型刀片。不论刀片的形状如何。

网友:
迷糊是正前刀?还是正前角?还是正偏刀?

楼主:
不好意思!
是正前角铣刀和负前角铣刀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楼主也搞笑话。
前几天我们厂子出质量问题,最后商量出对策后可是还有5cm的余量,老板突然说5cm没关系用砂纸打磨下就行 !我们经理说:啊用砂纸磨,我当时憋不住笑了出来 老板发现不对劲也跟着笑起来了!
第2天决定这5cm用砂轮磨,结果有打磨车间的一老伙,居然把这个5cm连同上面一个子口一起磨了,那子口被磨的像个刀子似的 :funk: 我们总工问他为什么磨掉上面那子口,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看见台就磨了:funk: 我真TM服了,我们厂子怎么老搞笑话啊。

网友:
呵呵,沟通不畅,缺乏监督。

楼主:
呵呵, 不好意思!
出丑了

网友:
什么厂啊,5CM就算是菜刀的刀口往下磨,都磨死人啊!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搞笑话。
前几天我们厂子出质量问题,最后商量出对策后可是还有5cm的余量,老板突然说5cm没关系用砂纸打磨下就行 !我们经理说:啊用砂纸磨,我当时憋不住笑了出来 老板发现不对劲也跟着笑起来 ...

楼主:
呵呵,所以我们以后说话和做事一定要注意了,同时也给我敲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