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氧化后螺纹止规进,怎么处理?

楼主(2008-12-12):
铝合金阳极氧化后螺纹止规进,怎么处理?

网友:
楼主您好!
能把经阳极氧化后的产品拍个照传上来看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氧化不好就是这样,拿冲头轻轻敲一下,可以让止规进不去,但这个是骗人的最好不要用。
还是做好预防要好一些,氧化时用胶塞堵住螺纹孔和精孔。
或者先点孔,氧化后再钻底孔攻牙。

网友(2009-02-04):
若是氧化前螺纹止规不进,但有可能已经到极限,那很有可能是氧化后腐蚀造成的。
不过要看具体情况,看是什么样的零件(材料,处理过程,螺纹规格)。要具体分析

网友(2009-12-17):
很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