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漏油的原因?

楼主(2008-12-12):
公司液压缸总漏油,设计说是装配原因,装配说设计原因。求高手解决,谢谢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漏油(估计你指的活塞杆处):设计和装配都可造成。
这样情况不应该出现在专业厂家

楼主:
沿着柱塞杆往下漏油。有人说正常渗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沿着柱塞杆往下漏油。有人说正常渗油。
标准是允许,但有一个量规定。我不记得具体多少了,你可查手册。

网友:
检查一下杆是否有划伤,纵向的,如果油不干净,导致柱塞柱损。当然另一种就是密封圈了。如果油量少,可能就是渗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检查一下活塞杆划伤,配合间隙。密封圈是否损伤

网友:
你公司是生产液压缸的吧?如果是的话,批量漏油应该考虑加工制造质量,密封槽的加工尺寸是否有问题,密封圈在装配过程中是否有损伤;活塞杆有划伤在组装过程中应该能发现

网友:
1.加工精度没达到图纸要求。2.密封件沟槽尺寸公差有问题.3.装配环节清洗是否到位.4装配环节是否有专用工装,避免对工件磕、碰、划、伤。5.密封结构设计是否符合使用工况。

网友:
活塞杆与孔配合间隙太小,如活塞杆40,那么密封配合的间隙:40+0.1-0.5mm

网友:
可能是油封坏了!

网友:
先看看液壓油有沒有鐵屑,銅屑等,再看看泵本身有沒有什麼問題.有時候跟油管也有關係,再一點看看你的油缸了,是設計本身的缺陷還是安裝的問題.

网友:
渗油是可以,但泄露量不要太大。1.密封圈 2.密封圈沟槽尺寸 3活塞杆
4 活塞杆与密封圈孔配合间隙太小都有可能

网友(2010-12-08):
原来如此:三人行必有我师,受教了。

网友:
看油封吗《《《《《《《《

网友:
太笼统了,这样没有办法讨论的,装配和设计都应该照照自己的原因,不然的话,这产品。。。。。

网友:
6楼说的很对啊,我公司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柱塞杆啊,是不是密封有挂伤老化引起的

网友(2011-01-07):
看看零件加工的怎么样?我们公司现在也一样,漏油在这里是个难题,外协加工的质量实在……

网友:
雾里看花 晕乎乎 求正解

网友(2011-02-19):
应该是密封圈有情况了

网友:
缸头密封损坏或活塞杆表面划伤
其次就是两者间隙过大,但机率不大(按楼主表述)

网友:
可能的原因
实际的工况与密封件(包括导向元件)的选型不配套;密封沟槽的设计或加工精度太低,表面粗糙;油封质量太差;活塞杆表面质量不好;野蛮装配引起的油封损伤或根本就没有装配到位。

网友:
各位答谢的分析都在理,感谢了,学了不少!

网友:
  第一从设计考虑:一般密封件的选配,厂家都有专业的密封件选配手册,本身油缸设计难度不大,所以说只要设计人员按照密封件选配手册合理选择基本上很难出错。
 第二从零配件机加工考虑:按楼主说的柱塞缸的话,基本没缸头,密封件直接装配与缸筒上,而柱塞缸一般为重载油缸,所以说主要为2道支撑环和1道Y型圈和最外面的防尘圈,缸筒沟槽的底部粗糙度应保证在1.6左右,左右侧面应在3.2以下。缸筒应进行镗孔滚压后粗糙度保证在0.8左右。镀铬杆表面做抛光处理后应保证在0.2左右的粗糙度。还有各圆角倒角的加工到位。
 第三从装配问题考虑:装配清洗前毛刺的清理,油污的清理。一般应用煤油清洗,装配前润滑是否到位,在一个密封件的装配一定要使用工装夹具,以免损坏密封件的唇口等关键部位。
 第四从外界因素考虑,是否液压油选配正确,粘度是否适合。还有是否外油路的铁屑和杂质,这些东西极容易导致缸筒的拉伤,需特别注意。

网友:
杆可能太小了

网友:
配合间隙合适不?不行就得加密封

网友:
看过了,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2011-03-27):
看了你们的讨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