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转换成AutoCAD DWG文件后字体不变

楼主(2008-12-12):
当您输入 DXF/DWG 工程图文件时,SolidWorks 可准确显示 AutoCAD 字体,即使您的计算机上没有安装 AutoCAD。SolidWorks 已添加了 True Type 字体以支持常用的 AutoCAD 字体。字体使用位于 \Data\drawFontMap.txt 中的默认映射文件被映射。

在默认映射文件中,左列列举源工程图中的 AutoCAD SHX 或 True Type 字体。右列列举 AutoCAD 工程图文字在新的 SolidWorks 工程图中被映射到的 SolidWorks 或 Windows True Type 字体。您可根据需要编辑映射文件。当将额外的 AutoCAD 字体映射到 SolidWorks 或 Windows True Type 字体时,注意以下情况:

两个字体列表必须是简单的字体名称,无扩展名。
SolidWorks 或 Windows True Type 字体必须在操作系统的 \Fonts 目录中可用。例如,对于 Windows NT 和 Windows 2000,此为系统驱动器:\WinNT\Fonts;而对于 Windows 9x,此为系统驱动器:\Windows\Fonts。如果 True Type 字体不可用,SolidWorks 工程图文件默认字体将被使用。
SolidWorks 或 Windows True Type 字体还可使用于 SolidWorks 原始文件中。当您保存 SolidWorks 文件为 DXF 或 DWG 文件时,您可使用 drawFontMap.txt 映射文件将任何 SolidWorks 或 Windows True Type 字体反转映射到 AutoCAD SHX 或 True Type 字体。当工程图文件在 AutoCAD 中打开时,将使用确切的字体 - 不需要替换的默认字体。这将改进工程图文件的视觉真实感。
看了SolidWorks帮助文件,你是否已经明白了!如果你已经知道如何行动了,下面的就不用看了。如果你还不怎么明白,请继续看下面

总结:为什么我们将工程图正常另存为DWG格式后中文编成了问号或乱码不能编辑?原来是AutoCAD字体映射文件中根本就没有中文字体。那我们可以通过编辑AutoCAD字体映射文件drawFontMap.txt来实现。

AutoCAD字体映射文件drawFontMap.txt文件位置: SolidWorks安装目录\Data\drawFontMap.txt

用记事本打开drawFontMap.txt文件,定位到字体最后,添加中文字体,最后保存文件。

txt SWTxt 0.96 (这是未修改原文件中内的一种。txt是AutoCAD SHX 或 True Type 字体。SWTxt是SolidWorks 或 Windows True Type 字体。0.96未知,有可能是字体大小或比例吧,你可以设为0.97。那么我们这么解释:在SolidWorks中用SWTxt字体的文字在AutoCAD就成了txt字体的文字)

我的drawFontMap.txt添加的简体中文字体如下:(适用于简体中文系统)

Simplex Simplex 0.97
Arial Arial 0.97
SansSerif SansSerif 0.97
Swis721 Swis721 0.97
宋体 宋体 0.97
新宋体 新宋体 0.97
仿宋_GB2312 仿宋_GB2312 0.97
楷体_GB2312 楷体_GB2312 0.97
隶书 隶书 0.97

注:字体名不可错。三种项目项目之间空一格,每种字体三种项目占用一行。编辑时请打开AutoCAD同SolidWorks工程图,看里面有些什么你需要的字体,以确认字体名没有错,且两种软件中都有相同名称的字体。

繁体中文系统只需对应字体名即可.

简体中文系统和繁体中文系统的中文字体名是不相同的,如简体中文系统的宋体,新宋体,繁体中文系统是明细体,新明细体.)

是不是就OK了呢?你自己将有中文字体的SolidWorks工程图另存为DWG格式试一下吧,用AutoCAD打开看看达到了你预期的效果没有?如果不满意,请看下一步

3.设置DXF/DWG输出选项。

在另存为DXF/DWG界面,点击选项进入DXF/DWG输出选项。设置字体为TrueType,线型为AutoCAD标准样式。

网友(2010-05-25):
非常感谢!非常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