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钢锻打后不调质可以吗?

楼主(2008-12-12):
请教:45#钢锻打后不调质可以直接加工使用吗?

网友:
这个取决于工况和你要设计的东西的强度要求、载荷等条件,调质的解释:
调质(quench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tempering)
  调质即淬火和高温回火的综合热处理工艺。调质件大都在比较大的动载荷作用下工作,它们承受着拉伸、压缩、弯曲、扭转或剪切的作用,有的表面还具有摩擦,要求有一定的耐磨性等等。总之,零件处在各种复合应力下工作。这类零件主要为各种机器和机构的结构件,如轴类、连杆、螺栓、齿轮等,在机床、汽车和拖拉机等制造工业中用得很普遍。尤其是对于重型机器制造中的大型部件,调质处理用得更多.因此,调质处理在热处理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在机械产品中的调质件,因其受力条件不同,对其所要求的性能也就不完全一样。一般说来,各种调质件都应具有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即高强度和高韧性的适当配合,以保证零件长期顺利工作。

网友(2009-03-11):
感谢楼主分享啊机械社区不错,感觉就是知识的海洋啊,更感谢那些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分享的同志,谢谢

网友:
锻打后不调质完全可以,正如2楼所说的那样,只要工况条件不复杂完全可以不进行调质处理,但是最好在加工前进行一次正火处理,以消除残余应力,细化组织,调整零件的硬度,使工件易于切削加工。

网友(2009-07-02):
同意5楼的说法,但建议调质。

网友:
锻打之后不调质就没有必要用45#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