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异形钢管自动焊接问题

楼主(2008-12-12):
如上图的管子截面,钢材为普通20号钢,每根管段大约10m左右。
现在都采用手工电弧焊对焊两个异形截面,质量没问题。
请问:如果要用自动焊接方式的话,有相关的焊接设备没有?用三轴数控、气体保护焊、埋弧焊都有哪些难点啊?

网友:
用数控,较灵活

网友:
个人认为,采用气保焊比采用埋弧焊有优势,
1、条件允许,做一个两轴数控,加一个气保焊机头就行了
2、如果材料很规矩,用仿形也行。

网友:
仿形经济实惠、效率高。前提是型材要规矩。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的解答!

截面成形不规矩,而且其中有两段要对焊的异形截面是在不同工艺条件下形成的,仿形看来是不可能了;

用数控是不是成本很高,焊接是否必须在工厂车间完成?

网友:
截面成形不规矩,用靠轮可否

网友:
肯定用仿形啊,两个不同,用数控会有同样的问题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