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冲击试验的上平台能量

楼主(2008-12-12):
如题,这个项目是考核什么性能的?在标准里是否有相关描述?

网友:
随着温度的降低,碳钢、低合金钢等的冲击韧性会降低,但并不是直线下降的,一般情况是在一个温度区间(比如20~零下20度)内冲击功保持稳定,这个平台称为上平台,然后在一个区间(如-20~-40度),则冲击功急剧下降,这个区间为转变区,到了更低的温度,如-40~-100度,冲击功又转变为相对稳定,这个平台称为下平台。. v4 b5 i+ k2 ]
上下平台表示韧性在什么区间内保持稳定,在上平台,一般为韧性断裂,在下平台,则为脆性断裂,在中间转变区,则既有韧性断裂,也有脆性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