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形焊接---讨论

楼主(2008-12-12):
尤其是落差比较大的马鞍形焊,焊接参数和工装应注意些什么?请大家给些建议

楼主:
再有就是大落差马鞍焊缝落差上下坡如何得到良好的成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让工件转起来,实现变位不行吗?

楼主:
问题是不能转出马鞍形焊接轨道啊

网友:
落差小的马鞍形,我们有时采用中心留手弧焊钝边,一面焊接一面清根焊透。

楼主:
谢谢。那工装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