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采用涨断工艺的连杆机加线工艺路线

楼主(2008-12-12):
现在要做一采用涨断工艺的连杆机加线工艺路线,要求定位高点。最好有设备明细,价格、数量、 厂家等

楼主:
高手们,指点指点我吧

网友:
图都没得
你当人人都知道说的是啥呀
还有就是你的加工要求等相关联的情况说明

楼主:
我是对从事连杆加工的工程师们说的,不是想让你根据图纸给我编工艺规程。我想了解现在自动化程度高点的采取涨断工艺的连杆加工工艺。

网友:
大家最好不做无谓争论,在下以前了解一些,简单说一下,

连杆的涨断工艺是把连杆盖从连杆本体上断裂、分离开来。
它不采用铣、锯传统切削加工方法,而是对连杆大头孔的断裂线处先加工出两条应力集中槽,然後带楔形的压头往下移动进入连杆大头孔,连杆大头孔与压头之间还有一对半圆套筒。当压头往下移动时对连杆大头孔产生径向力,这样就使其在槽处出现裂缝,在径向力的继续作用下,裂缝也继续扩大,最终把连杆盖从连杆本体上涨断而分离出来。

理想的连杆及连杆盖涨断後的分离面,是不带任何塑性变形的脆性断裂,据德国KREBSOEGE公司的研究结果,烧结粉末金属连杆的可涨断性较好,也是连杆涨断工艺首先在粉末金属连杆上推行的原因。铸铁连杆最适宜的材料是GTS65-70,锻钢连杆的材料是70号钢。但是,70号钢锻造连杆在涨裂时,不带塑性变形的脆性断裂以及70号钢的切削加工,是该工艺的难点。

关于工艺问题,德国、美国都有专利技术,可以买,中国是清华有研究,还拿了国家不少银钱,据说有实用的成果,
一气在生产线上使用这技术,大概是德国和中国混合的技术,沈阳好像有个公司生产类似涨裂技术的产品,你可以打听一下,名字不记得了,

因为不知道你具体的材料和生产量,没法给出具体建议,

网友:
有机会还是去参观一下吧,还有发动机缸盖轴承座整体涨断的,在这里不可能有人可以说的很详细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2009-04-05):
涨断速度确实是超级的快!14秒钟干完一台工件。小鬼子在中国开设的汽车配件工厂里边就在用这种设备,效率极棒。涨断、去断面毛刺、螺钉预紧、装螺钉、打紧至规定拧力,这些动作都设定在14秒里完成,操作者只管在前面投料,然后走到成品出口捡连杆就行。就一个人操作这条线,一天8小时可以干1800台,中间还有1个小时左右是停机的。不知道国产的连杆涨断自动线什么时候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