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固定-请教

楼主(2008-12-12):
轴直径12mm,而且带轮要经常卸,请教用什么结构固定,保证同心度。

谢谢!

网友:
花键,可以很好的定心

楼主:
可是轴小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紧定螺钉,拆卸方便,固定迅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紧定螺钉,拆卸方便,固定迅速。

这种方法比较方便。如果为了定心好,可以把轴孔配合做好些
为了便于装卸,在顶丝的地方,铣个小扁,可以避免顶丝伤轴,反复拆卸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C:
锥形+键销+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比较方便。如果为了定心好,可以把轴孔配合做好些
为了便于装卸,在顶丝的地方,铣个小扁,可以避免顶丝伤轴,反复拆卸也不会有问题

版主说得是。顶出毛刺了,再安装就有问题了。一个螺钉不够,就90度安两个。

网友:
考虑使用液压锁套

考虑使用液压锁套,拆卸迅速(10秒内完成),联接可靠(可承受径向与轴向数百公斤的力),定位精度高(同心在0.02以下),但价格较贵。这种液压锁套在我设计的高速切丝机中应用,深受操作与维修人员喜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锥形+键销+螺母.

这个方法也不错。不过锥形应用的环境受限制。轴头比较方便,如果是在轴中间,不太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领导决定用紧定螺钉固定。

网友:
使用涨紧套,市场上卖的很多,很实用!!

网友(2011-08-04):
紧定螺丝用两个,120度固定,这种方式我经常用,效果虽一般,最大优势经济简单.

网友:
用张紧套就很好了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们目前小轴上的带轮都是用涨紧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