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机的故障

楼主(2008-12-12):
现一250T液压机,在向下工作行程中出现延迟现象,手按动下行按扭开关,先出现停滞不前,后出现突然向下现象,上升正常。不知故障出在什么地方?恳请坛友指教。

网友:
一般是导向的问题,导向柱或导套等东西有问题,先是卡住,这时系统开始增压,增压到压力够大的时候,克服了卡的力,突然下行,假如系统流量不是很大,可能再卡住,再增压,再走,
假如活塞杆或杆套有问题,反映的问题有类似的地方,但漏油,

活塞的问题是反映在上下都有迟滞,

楼主:
多谢过街大侠指教,感觉有可能活塞的问题,因为上行的时候,油压机一直升压,出现无力的现象。

网友:
活塞的问题我见过,一般活塞的问题是速度慢下来,因为有内泄的问题,而一冲一冲的问题大半和导向有关联,

网友:
顶部是不是有一个充液阀,有时那里漏油液会有这种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