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作图, 如何将字体至于填充颜色上? 附图

楼主(2008-12-12):
CAD作图, 如何将字体至于填充颜色上? 如下图:
图中有说明及问题..谢谢了
问题一: 如何将字体始终置于填充颜色上?
问题二: 打印时,怎么会显示不出来?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类似标牌的我也做过,可能文字是被填充的颜色覆盖了吧。我的做法是:先在表格中做好文字然后移开,填充颜色后再移进来。如要文字是白色的(打印后是纸张的颜色)图层颜色必须选择灰度中的白色。

网友:
装cad的补充工具,expess tools 能把字变成选区,这样,字下面的蓝底色就可以删掉

楼主:
先选中要置顶的对象  然后 在工具栏上 点击 "工具" --显示顺序, 然后选择 置上 或置于对象上 便可以了.

网友:
你的字体是蓝的,填充色也是蓝色的,把其中一种颜色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2009-02-05):
填充色也是蓝色的,把其中一种颜色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的分享。

网友:
不错,有意思!

不错,有意思,顶!强烈支持!

网友:
学习了,长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