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420能否热处理到达拉伸强度2000MPa---请教

楼主(2008-12-12):
如题,请教大家
SUS420能否通过热处理到达最小拉伸强度2000MPa?
若不能的话,还有那些不锈钢材料能达到这样的强度要求?

网友A(2009-02-10):
SUS420能否热处理到达拉伸强度2000MPa

不能,用马氏体不锈钢吧!
   如:9Cr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马氏体不锈钢吧!
   如:9Cr18。

谢谢,能解释下原因么?
有此一问是因为供应商说能达到,而且提供了热处理后硬度达标的证明书。

网友:
2000MPa不大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