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3B轴承的载荷多大----请教

楼主(2008-12-12):
最近一台泵的轴承失效,想了解其载荷,知道的告诉声,谢谢。

网友:
额定动负荷94.5KN,额定静负荷70.9 KN,内径65mm,外径140mm,宽度33mm,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2009-01-14):
回复 楼主:

角接触球轴承, 单列
                  公差 , 参见文字
                  轴向内部间隙, a), b), 预紧, 参见文字
                  推荐配合
                  轴和轴承座公差

  主要数据尺寸  尺寸,英寸  疲劳负荷限值  额定速度  体积  型号
    动态  静态    参照速度  限制速度
0  Pu  * - SKF Explorer 轴承

m  kN  kN  r/min  kg  -

  65 140 33 116 86,5 3,65 6300 6300 2,31 7313 BEC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