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5.0老图打不开,求助

楼主(2008-12-12):
我的图纸是08年7月画的,现在打不开了,我看到网上的解决办法是把系统时间改回到7月份,可是这样十分不方便,
有没有不用改系统时间的简单办法,谢谢!

网友:
出现什么错误吗?
用高版本的UG打开试试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文件内部错误,我没有6.0,能不能有好办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UG自身修复试试
这样的问题好像很难办的
碰到的也比较少!

楼主:
我的症状

引用 网友A:
用UG自身修复试试
这样的问题好像很难办的
碰到的也比较少!

就是这个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直接用,文件--导入试一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行啊,我怀疑是破解文件的问题!

网友(2009-02-05):
http://www.proesky.com/read-htm-tid-32593.html去看看吧,有一个附件能够解决

网友(2009-03-11):
回复 网友D:

不行啊,我装的UG5.0还说"无效的文件名"有什么高人指导指导,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破解文件好用!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过你可以把要打开的文件直接复制到F盘内,不要放到任何文件夹里!

网友:
我觉得是因为你没有安装好,要不从新安装试试,

网友:
我猜想你是不是该把文件放到英文的文件夹下面,这样就好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把你要打开的文件复制到f盘内,不要放到文件夹里就可打开的,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2009-09-18):
ug
ug论坛
ug6.0
ug下载
ug安装
ug教程
ug视频教程免费下载
ug视频教程
ug视频教程下载
ug编程教程
ug教程
ug5.0视频教程
ug5.0教程
ug5.0视频教程
ug6.0软件下载
ug6.0视频教程
ug6.0教程
ug6.0安装方法

网友:
可以用,但是还是提醒加载的不一样
 9# zcg93

网友(2009-12-26):
zcg93的文件怎么打不开呀?

网友(2010-04-12):
还真不知道其他方法,我也是通过改变系统时间后才能打开的。我也想知道有无其他方法呢!

网友:
下载一个ug5.0重装一下在

网友:
不行啊,我装的UG5.0还说"无效的文件名"有什么高人指导指导,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