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w铣床能安装超大刀盘吗?

楼主(2008-12-12):
我想在62w铣床上安装一外径500mm厚40的刀盘。不知道可行吗?请各位大侠指点。学生不胜感激。
                 机床匮乏,无奈之举。

网友:
铣床的刀具都会有个载重指标的吧,超重就不好了,外径这么大,转速高了会出危险的。
转速控制好,铣削量也要控制好,可以试一试。
不过还是觉得谨慎一点好。

网友:
转速控制好,铣削量也要控制好,可以试一试。

网友:
楼主打算用什么刀头?

楼主:
我心里也没底。也是迫不得已。我加工的是固熔时效处理的铸铝件。想切一30宽直径250深0.1的环槽。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想先用高速钢试试。成功了再考虑其他。

网友:
转速和进给速度不要打太快,切削不要下太深,因为我们试过一次,太危险了,所以我们领导让我们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他要我们以后要小一点的。如果你真的要试的话千万要小心哦

网友:
是自制刀盘吧?
如果是自制的刀盘的话,可以用YT15的外圆车刀来做为“刀粒”,测试的时候可以把车刀焊接在刀盘上面这样相对安全些。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关心。真的。我会小心的。你们的话让我感到好温暖。再次感谢 哈雷 xiaoxiaoyang   狙击手     龙游大海  祝你们万事如意 多多发财。要是合同下来成功了我们一起庆祝吧。

网友:
不用客气,能帮就帮吧,论坛里的朋友都是很热情的。

网友(2009-03-27):
62W属于普通加工机床,卧式万能回转铣床。$ P4 j4 \4 o, T# |
直径500,厚40mm的大铣刀盘,楼主考虑过刀盘材料没有,62W的主轴头可以回转通用性高但是相应的刚性和较差,主轴功率偏小。如果时钢制件,主轴功率是否足够?刀片打算采用焊接硬质合金,有效齿数多少,怎么安排错齿?

网友:
为什么要用直径500的刀盘?

网友:
大家多虑了,没什么关系,只要转速不要太高,铝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