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件如何加工斜孔?

楼主(2008-12-13):
如图示,管件加工斜孔后插入圆钢,如何加工快捷实用?

楼主:
再有没有更好,简单的办法???

网友:
先加工交叉斜孔吗?
插入钢管,用冲切的方法,不知时候合适

网友:
要交叉吗?
如果要交叉的话,先加工一大孔,然后在大孔里睹个尼龙棒,再钻小孔穿过尼龙棒
放尼龙棒你为了避免刀崩

网友A:
设需要管上有斜孔的件为1号件,和它配的管子是2号件,我们单位是这么干的,1号件上镗床掰角度干出,2号件线切割1号件内壁直径的弧,然后把2号件插进1号件的斜孔,如果内焊够不着,就在接触点外部连续焊接。当然如果不是密封用的像我们单位干真空的,断续焊接点焊上也行。不知道能否帮助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需要管上有斜孔的件为1号件,和它配的管子是2号件,我们单位是这么干的,1号件上镗床掰角度干出,2号件线切割1号件内壁直径的弧,然后把2号件插进1号件的斜孔,如果内焊够不着,就在接触点外部连续焊接。
“1号件上镗床掰角度干出”这是什么意思?大哥能不能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一个是得用钻模,另外一点磨钻头时注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感谢您的回复 !镗床加工不免是个好办法 。
我们所应用的部位倒不是要求很高,用钻模加工当钻头进入管内后就不太好定位了,依然会出现钻偏的现象,故而,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

网友:
台钻放倒,制造一个内径大于33。5毫米的管状夹具,管壁上垂直的紧定螺丝就可,管子两侧定位上两套钻套即可,一套是钻孔用的,钻好一个孔后抽出转向另一头通过圆钢插入先加工好的一个孔可做重复定位,注意钻套不要都封堵了钻削的排出,所以不要把钻套直接完全连接住,可疑留几毫米空档,整个钻模架可以架在一块铁板上,

网友:
黄河湃友好!
.
我的方法是:
.
1、先在圆钢与圆管“相交”的位置上,两边分别各钻一个垂直孔。批量的话,这一工序可做一个简单的合模胎具。
.
2、然后再分别对两边的孔进行“斜钻扩孔”。
.
syw  090103---18.51

网友:
先在交叉点上钻垂直孔,再用线切割割斜孔,必要时可以做夹具

网友:
量小的话,完全赞同开门前辈所说的方法;量大的话,不妨用冲模。凸模作成椭圆形(即两圆柱的相贯线投影),凹模根据情况,可能不需要。

网友:
如果工件不长的话,可以做个很简单的钻模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