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查找材料属性方法--讨论

楼主(2008-12-13):
在有限元分析的前处理阶段,大家必然要查找零件材料的相关力学指标,
如泊松比,弹性模量,拉伸屈服强度,拉伸极限强度,断裂伸长率.
对于不太熟悉的材料,如国外的SK5, SuS420 J2, POM RD750,POM HD750...
自己搜索寻找全面的相关参数是很费时的事情,要求供应商是一种选择,但往往时间太长,赶不上工作进度.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查找相关国家材料手册,或者上网站如matweb搜索?

网友A:
查matweb是非常直接了当的,但你能不能搞到matweb上的材料做你的东西,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matweb是非常直接了当的,但你能不能搞到matweb上的材料做你的东西,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般是设计工程师先指定几种待选材料,并初步咨询了供应商材料能否采购到,然后才会要求仿真组分析.
我比较关心matweb等网站获取的信息的真实性.
这个问题我已经注意到了,前两天查找PH 15-7 Mo, heat treatment CH900.发现matweb和某材料供应商提供的数据有些是矛盾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以前也碰到过,国外的图纸上标了材料,MS上也有材料的相关数据,但在matweb上查却不一致,在国内找材料也是有差异,没办法,只能和客户商量,让他们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以前也碰到过,国外的图纸上标了材料,MS上也有材料的相关数据,但在matweb上查却不一致,在国内找材料也是有差异,没办法,只能和客户商量,让他们确认。

很头疼的问题,对于怎样才能找到准确无误的材料属性参数, 我目前只能依靠供应商提供.
网站查的可以做为初步分析的信息,之后等供应商慢腾腾地发权威资料过来,有时候供应商也不是很积极配合的,信息还常不全
我没办法问客户,我的客户就是我老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供应商给你数据,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因为他们对结果是负责的,matweb对结果负责吗?呵呵

多找几家供应商吧,你的客户是你老板,你是供应商的老板,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供应商给你数据,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因为他们对结果是负责的,matweb对结果负责吗?呵呵

多找几家供应商吧,你的客户是你老板,你是供应商的老板,一样的道理。

呵呵,实际上供应商那边问题不少,特别是初次打交道的供应商,产品在研发阶段时一般定货很少,而处于公司信息保密的需要又不会透露很多的产品相关信息给一般的供应商,这样导致供应商也不是很积极,毕竟人家也不知道做了这单下次还会不会有.所以在工艺技术问题交流,以及对产品质量控制方面,很多的供应商都是勉强应付的.
有时候要份材料参数迟迟没有反馈,所以才被逼上网找,但信息的可靠性不敢保证.
所以才有这个话题...

网友C:
北京航天材料检索和相关链接上的几个网站都不错还有个软件,可以通过材料的化学成分来计算材料的性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航天材料检索和相关链接上的几个网站都不错还有个软件,可以通过材料的化学成分来计算材料的性质。

谢谢,但在工作中操作的可行性比较低,我想老板很难认可通过化学成分自己推算出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