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铸造镜面抛光后表面的沙眼和气孔---请教

楼主(2008-12-13):
各位好!
我们现在生产的一个产品是属于桌子腿支架。
暂时准备是采取低压铸造。表面需要镜面抛光。
昨天去验厂的时候随机抽取了他们的两个低压铸造铝件,镜面抛出来表面有沙粒和气孔。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另外他们一个样品车间里面的砂铸件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由于是样品,所以不知道是否是工厂做的)。产品还没有开始生产,我想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我们以后都是镜面抛的产品,是否需要改变工艺,或是工厂的资质不够呢。

网友:
沙粒是材料有杂质,气孔是工艺问题.

网友(2010-11-05):
气孔是由于设置的浇注系统工艺不行又或者是排气溢料没做到位。砂粒有可能是砂芯掉砂或者是金属液杂质产生的。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另外既然要跟铸造打交道,再好买些铸造的书籍看看,要干一行钻一行吗。

网友:
根据叙述看,要是我的话就换供应商,不需要考虑改变工艺,因为低压铸造工艺就是专门适应这样的要求的,高洁净度的铸件;出现这个问题只能说明工厂的资质不够,水平实在差呐。

网友(2011-08-04):
呵呵,从采购的角度上来说,需要多找几个供应商的。

改进工艺和更换材料不是不可以,只是你自己需要投入的精力太大了。

选择两个供应商,如果价格差别不是很大的话,宁可选质量好的。

自己是需要钻研,但是没必要太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