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涂胶防松是用厌氧胶好还是乐泰胶好?

楼主(2008-12-13):
从防松效果来看,螺钉涂胶防松是用厌氧胶好还是乐泰胶好?或者有其他更好的防松胶水?

网友:
其实乐泰螺纹紧固胶也是厌氧胶,不过性能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乐泰胶其实效果真的不错。

网友:
M3以下用粉色的,M4以上用蓝色的,小轴承用绿色的,型号记不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合金。

网友:
我们一直用乐泰防松胶,好像是红色的吧

网友:
以前产品使用在直径1.4M的回转轴承上的M10-M14紧固螺栓都是涂了乐泰紧固胶的,需要承受水平20-30吨的冲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产品使用在直径.4M的回转轴承上的M10-M14紧固螺栓都是涂了乐泰紧固胶的,需要承受水平20-30吨的冲击力.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见识了!

某火炮的回转左圈, 这个不算泄密吧?

网友(点评):
瞬时冲击力,够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2009-05-26):
我们这在螺纹防松中用乐泰。

网友D:
去油除脂沒做好 厌氧胶乐泰胶跟塗油漆也差不多

网友(2011-04-08):
引用 网友D:
去油除脂沒做好 厌氧胶乐泰胶跟塗油漆也差不多

这个必须的,呵呵!

网友(2012-01-28):
其实乐泰螺纹紧固胶也是厌氧胶,不过性能要好

网友:
想问下又一次单位再电机上用乐泰胶粘了个联轴器,后来联轴器打滑想卸下来,但是乐泰胶怎么弄都弄不掉。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