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及工装夹具的磁场对电弧形状和焊缝成形的影响

楼主(2008-12-13):
焊件及工装夹具的磁场对电弧形状和焊缝成形的影响
       电弧是一种气体导电现象,电弧中的带电粒子主要依靠气体空间的电离和电极的电子发射两个物理过程所产生的。当电弧周围存在一些干扰因素(如:电磁场、气流场等),电弧中心轴线偏离焊条、钨极、焊丝的中心轴线,产生电弧偏吹现象,造成焊缝成形不良甚至无法焊接。
1.直流弧焊机(400/630SS、400AT2),烧焊电焊条时,产生磁偏吹现象。
       克服的方法:
〈1〉改变工件上的接线位置(或将工件两头接双根地线),使工件上的磁场均匀分布。
〈2〉改变焊条的行走角度,将焊条向偏弧一侧倾斜。
〈3〉减少焊接电流,减小造成磁偏吹的磁场强度。
〈4〉改用交流弧焊机。
2.工件坡口上剩余磁场的干扰。如管道TIG焊、MAG焊、焊条电弧焊时电弧偏移于一侧,无法施焊。
       克服的方法:
〈1〉将偏弧指向一侧的管道坡口边缘用直流弧焊机二次输出电缆按一定方向盘绕3-5圈,电缆短接形成回路;调节焊接电流旋钮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瞬时变化一次,做消磁处理。
〈2〉上述处理后,磁场如果仍然存在,请将电缆反方向再盘绕一次,调节电流再消磁处理,直至剩余磁场完全消除为止。
3.大型焊件及工装夹具上的剩余磁场对焊缝成形(驼背焊缝、蛇行焊缝等)的影响。
〈1〉因磁场方向和强度无法测试,焊缝成形不良找不出影响因素。排除了焊接工艺规范(电流、电压、焊丝、保护气体等)诸多影响因素外,应考虑焊件及工装夹具上的剩余磁场对焊缝成形的影响。
〈2〉此类影响时有时无,焊缝表面成形质量时好时坏。
〈3〉克服的方法:
       在左右工作台预留加装若干个焊接地线接线点,用于调整焊接电流均衡及磁场磁力线均匀分布,减少磁偏吹的干扰,保证电弧挺度及形态的一致性,使焊缝成形均匀美观。
       克服电弧偏移,改善焊缝成形的方法和措施还有很多,请在焊接实践中发现和总结。

网友:
如此好的技术,怎无人顶呢?楼主 我顶你!

网友(2009-11-23):
顶一下,我们有时候在磁铁附近焊接,焊不好,苦恼中。

网友:
在厚板自动焊接的过程中,偏弧现象很普遍,楼主你把内容升华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