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铁可以焊接到其它材料零件上吗

楼主(2008-12-13):
请教一下大家,磁铁可以焊接到其它金属零件上吗?如钕铁硼磁铁可以焊接到导磁不锈钢上吗?谢谢!

网友A:
不能,磁铁受热磁性会消失

网友:
钕铁硼磁铁是强力的,粘上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磁铁受热磁性会消失

要到多少温度磁性才会完全消失
多少温度磁性减半

网友:
采用粘结吧

网友:
很新的话提 做下学习

网友:
问题很新颖,支持!·

网友:
一般来说,焊接是不行的。

一般来说,大多采用粘接或者机械连接的方式

粘接,也是很可靠的。强度足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到多少温度磁性才会完全消失
多少温度磁性减半

到了居里点就消失了。电饭煲自动断电就是利用磁钢的这个原理。温度升高到居里点,磁钢失磁,压下开关断电。另外,失磁后应该可以恢复。再有磁性材料可以充磁,比如电动式扬声器的磁铁,加工完后需要充磁。所以焊接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用钎焊试试。没有实践过,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了居里点就消失了。电饭煲自动断电就是利用磁钢的这个原理。温度升高到居里点,磁钢失磁,压下开关断电。另外,失磁后应该可以恢复。再有磁性材料可以充磁,比如电动式扬声器的磁铁,加工完后需要充磁。所以焊接 ...

焊接这个事吧,我实践过,
不行。
别费劲了。

具体原因吧,讲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点评):
这位有过经验?

网友:
磁铁的含碳量是多少?钢材能保有磁性,含碳量低的就不行了,我以前到是见过这类话题,但具体的原因也记不太清了..

网友D:
不太可能,电弧在磁场做用下,会产生磁偏吹现象,包括焊接材料如果有导磁性那就更麻烦,焊的结果就像狗屎一样,(原因有氧化,磁偏吹,溶池跳动,电弧不稳定造成焊缝极不美观)呵呵,不过下次有机会,我可能会试着将磁性材料放在铝板下用交流机焊接,看看交流电弧在磁场环境下的改变情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可能,电弧在磁场做用下,会产生磁偏吹现象,包括焊接材料如果有导磁性那就更麻烦,焊的结果就像狗屎一样,(原因有氧化,磁偏吹,溶池跳动,电弧不稳定造成焊缝极不美观)呵呵,不过下次有机会,我可能会试着将磁性材料放在 ...

磁场的问题好解决,一个是,先焊接后充磁,另外一个是,采用激光焊接。当然,还有其他办法。

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是,
貌似可以焊接的磁铁,内部组织都像豆腐渣一样。焊接以后,看着好像还行,不能受任何外力。轻轻一碰,你就会发现,磁铁的热影响区部分,像豆腐渣一样散掉了。

所以,焊接不是方法问题,是磁铁材料本身组织结构问题。

网友:
应该都是粘上的
不同材料的焊接就已经很复杂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受教了。从没考虑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您还是用胶水吧。

拆开硬盘后就能在磁头摆臂的驱动线圈处找到两片薄薄的(3毫米不到)钕铁硼磁铁。
它们的磁性很强,被粘在导磁材料厚板(铁制)上,用菜刀方可将其分离,不知道用的是什马胶水。

小心了,不要拿两片磁铁一起玩!

一不小心就会吸在一起,局部的皮肤被夹住的后果是。。。。你自己试试。。。。。

网友:
用过强力胶粘贴,很可靠的。

网友:
我们要做一个磁性排屑器,用磁铁.

看别人做的,都用胶水粘上.就行.为什么要焊呀

网友E:
有做过焊接不锈钢与磁钢的自动设备,是用激光焊接的。

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工艺设备。两件焊好后自动送入注塑成型模中注塑。

磁钢的具体材料不清楚,较脆。可用振动盘排列上料。

程控交换机里的小型继电器采用了此工艺。

网友:
最好粘结上面吧,现在强力胶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做过焊接不锈钢与磁钢的自动设备,是用激光焊接的。

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工艺设备。两件焊好后自动送入注塑成型模中注塑。

磁钢的具体材料不清楚,较脆。可用振动盘排列上料。

程控交换机里的小型继电器采 ...

海山说的这个,估计属于工艺性焊接。不一定要焊接本身承受多大的力。

网友:
楼主用的是那种导磁不锈钢,
高导磁低剩磁用那个牌号的不锈钢.

网友:
虽然没有实践,但是也没听说过有这个焊接的方法
实际生活中磁铁和铁没有焊接在一起的,全是粘结
最近我也做了相关的东西,我把不锈钢板扳金成盒
子,再把磁铁放进去然后封口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做个镶块把磁铁装进去,在把镶块状到你需要的零件上。
也有磁铁是带螺纹孔的,看misumi手册

网友:
一个不错的话题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不知道激光焊接可不可以,激光焊接不會產生高溫
我公司有些精度高的工件就是用激光焊接的

网友:
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楼主的想法,学学

网友:
没试验过,不太清楚

网友:
学习一下,居里点是???

网友:
论题很厉害,以前我采用的是粘结和螺纹连接,还没有想过焊接,厉害楼主?

网友:
磁铁这种材料有可焊性吗?期待中。

网友(2009-02-27):
如果要求焊接之后,还能导电呢???就不能用粘接的办法了吧。。

就是说,要求磁铁与粘在上面的不锈钢之间的电阻趋于无穷小。

网友F:
学习了,还学了个新名词“居里点”,什么意思呀,某一温度值吗?

网友:
真的长学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还学了个新名词“居里点”,什么意思呀,某一温度值吗?

居里点

  the Curie temperature

  居里点或居里温度是指材料可以在铁磁体和顺磁体之间改变的温度。低于居里点温度时该物质成为铁磁体,此时和材料有关的磁场很难改变。当温度高于居里点温度时,该物质成为顺磁体,磁体的磁场很容易随周围磁场的改变而改变。这时的磁敏感度约为10的负6次方。

  19世纪末,著名物理家居里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发现磁石的一个物理特性,就是当磁石加热到一定温度时,原来的磁性就会消失。后来,人们把这个温度叫“居里点”。在地球上,岩石在成岩过程中受到地磁场的磁化作用,获得微弱磁性,并且被磁化的岩石的磁场与地磁场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无论地磁场怎样改换方向,只要它的温度不高于“居里点”,岩石的磁性是不会改变的。根据这个道理,只要测出岩石的磁性,自然能推测出当时的地磁方向。这就是在地学研究中人们常说的化石磁性。在此基础之上,科学家利用化石磁性的原理,研究地球演化历史的地磁场变化规律,这就是古地磁说。

  为了寻找大陆漂移说的新证据,科学家把古地磁学引入海洋地质领域,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家使用高灵敏度的磁力探测仪,在大西洋洋中脊上的海面进行古地磁调查。之后,人们又使用磁力仪等仪器,以密集测线方式对太平洋进行古地磁测量。两次调查的资料使人们惊奇地发现,在大洋底部存在着等磁力线条带,而且呈南北向平行于大洋洋中脊中轴线的两侧,磁性正负相间。每条磁力线条带长约数百千米,宽度在数十千米至上百千米之间不等。海底磁性条带的发现,成为本世纪地学研究的一大奇迹。1963年,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年轻学者F.J.瓦因和他的老师D.H.马修斯提出,如果“海底扩张”曾经发生过,那么,大洋中脊上涌的熔岩,当它凝固后应当保留当时地球磁场的磁化方向。就是说在洋脊两侧的海底应该有磁化情况相同的磁性条带存在。当地球磁场发生反转时,磁性条带的极性也应该发生反转,磁性条带的宽度可以作为两次反转时间的度量标准。这个大胆的假说,很快被证实了,人们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都找到了同样对称的磁性条带。不仅如此,科学家还计算出在7600万年中,地球曾发生过171次反转现象。

  研究还发现,地球磁场两次反转之间的时间最长周期约为300万年,最短的周期约为5万年,两次反转的平均周期约为42~48万年。目前,地球的磁场方向己保留70万年了,所以,人们预感到一个新的磁场变化可能正在向我们靠近。

  对于海底磁性条带的研究仍在继续之中,许多问题仍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例如,对于地球磁场为什么要来回反转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无法解释清楚。尽管科学家们提出过种种假说,但其真正的原因还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地球发生磁场转向的内在规律之谜,有待于科学家们去继续探索。

要学会很好的用百度^_^

网友:
朋友,知道用什么胶水可以粘的很紧呢?且遇水不会失效,推荐一下具体的名字,拜托了

网友:
磁铁是非金属,不能焊在金属上的

网友:
焊接

领教了,谢谢!!!!!!!!!!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激光焊   以及   超声波焊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看来高手还是蛮多的嘛,以后要向你们靠拢呀,不然永远都是菜鸟。

网友:
个人认为是不能的。

网友:
我所接触的,都是用强力胶粘的。

网友:
我接触的大都是用粘结方式结合的

网友:
磁铁的固定方法,粘接是最普遍的。主要因为磁性材料本身的特性,难以加工。

比如钕铁硼,硬度很高,虽然可以打孔,但是与我们常用材料的打孔不是一个概念。机械结构固定比较复杂,成本高。因此大多采用粘接的方式。

单纯的说 粘接强度,目前的胶水,已经很厉害了。具体选用,主要是考虑一些综合工况下的问题。

网友:
最好粘结上面吧

网友(2013-09-18):
我感觉焊接不好,还是强力粘接比较好

网友:
能不能镶进去啊!采用过盈配合压进去。焊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到多少温度磁性才会完全消失
多少温度磁性减半

查一下钕铁硼材料的居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