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一般采用哪些退火方法?各自的退火温度为多少?

楼主(2008-12-13):
请问:
焊接件一般采用哪些退火方法?各自的退火温度为多少?
谢谢!

网友:
焊件主要是去应力退火,温度为550~650℃。

网友A:
回复 楼主:

材质不同,温度不同.

网友(2011-01-17):
skd11 怎么样退火到HRC20度左右

网友B:
使用曲线升温,每小时升150℃,升到600℃保温1H以上,然后随炉缓冷到300℃以下出炉.

网友(2012-07-17):
引用 网友B:
使用曲线升温,每小时升150℃,升到600℃保温1H以上,然后随炉缓冷到300℃以下出炉.

高温回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质不同,温度不同.

看你想达到什么要求,如果达到使用要求温度低点了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