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国标的 和非国标的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13):
轴承  国标的 和非国标的 有什么区别
如何说明一个轴承是国标的
 :$

网友:
国标就是按照国家标准制造出来的产品,有专门的一本书《轴承国家标准》,建议可以去看一下!
        轴承上的标志,比如国产轴承有名的一般也就是洛阳轴代码是(LUO)和哈尔滨轴承代码是(HA)基本就是这样,每个轴承出了数字代码表示轴承型号以外都有拼音标志代表产地。
       非国标就是没有按照国家标准来制造的产品。比如角铁,国家标准是明确规定多厚的,但是有些时候会用到较薄的角铁,市场上也有出售的,这就是非标产品。

附:
GB 即"国标"的汉语拼音缩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的意思.
国标编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交换汉字编码标准(GB2312-80),
在此标准中制定了每一个汉字及非汉字符号的编码。规定将汉字字符分为87个区,
每个区有94个汉字(94位),因此共制定了87x94=8178个汉字、字符。
每一个字符的编码由2个字节(Byte, 一个字节有8位--Bit, 可以有256种不同表示)构
成(分别称为高字节和低字节),其值分别为其区位码值各加上32(既16进制的
20H),方便起见把这称作国标码,则国标码所覆盖的范围为2121H-777EH,
如中国的“中”字位于54区48位,其国标码就是5650H。当想在由西方人发明的
计算机中使用汉字时,由于国标码的范围与计算机中使用的 ASCII 码(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只用了一个字节中的低7位,
范围是32-126这95个)重叠,无法分出哪个是中文哪个是西文,于是规定将国标码的高低
字节的最高位均置1(Set the MSB,相当于加上128--16进制的80H),来使之区分于
ASCII 码。这样,在计算机中使用的汉字编码实际上是真正的国标码的高位置1后的变形
码(以后称此码为 GB 码),编码范围是0A1A1H-0F7FEH,前面的“中”字
的 GB 码就是0D6D0H。

在国标中规定:
1区是标点符号及下列以外的各种符号
2区是各种各样的数字符号
3区是全角西文字符(英文字母,数字,符号等)
4区是日文平假名
5区是日文片假名
6区是希腊字母表
7区是俄文字母表
8区是中文拼音字母表
9区是制表符号
10区-15区目前空着备用,
16区-55区是按拼音字母排序的常用汉字(一级汉字)
56区-87区是按部首笔画排序的非常用汉字(二级汉字)

网友:
国标轴承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也是符合ISO标准的,主要就是说各个厂家生产的都是一样的,即使质量上有差别,但最主要的一点是能互换使用的,具有互换性。图纸是一样的,通用的
非国标的是某些客户某个向轴承厂特殊定制的,在标准型号上做了一定的改动,相当于衣服量身定做的,只有个别厂家在生产,最主要的一点是不具有通用性,没办法互换。多数人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