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副工作台静刚度研究

楼主(2008-12-13):
直线导轨副工作台静刚度研究

楼主:

来下载的人也可以顺便下载这个资料,96年的资料,看看无妨。

网友A:

看看是无妨,谢谢版主.
能称上精密的东西,愚以为不可用版主介绍的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无妨,谢谢版主.
能称上精密的东西,愚以为不可用版主介绍的东西的.

没有必要把这里的所有资料上纲上线到“精密”,只要有参考价值就行了。而且,我介绍的东西也不一定要用在精密的地方,呵呵,不要用“精密”两个字来束缚我们版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线导轨副工作台静刚度研究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啊.
感觉隔"行"如隔山 ,看得一头雾水,
斑竹能通俗地介绍下么?
什么叫直线导轨副?导向滑动时依靠滑块,而不是滚珠?

楼主:

easylife版主,对你的问题试答如下:

斑竹能通俗地介绍下么?

就是一般的直线导轨,加上刚度计算。

什么叫直线导轨副?
滑块与导轨组成了运动副,又因为它们提供直线运动,所以叫直线导轨副,正确讲应该是移动副。

导向滑动时依靠滑块,而不是滚珠?
文中的是滚动导轨,是带有滚珠的。实际应用中,滑动导轨和滚动导轨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easylife版主,对你的问题试答如下:

斑竹能通俗地介绍下么?

就是一般的直线导轨,加上刚度计算。

什么叫直线导轨副?
滑块与导轨组成了运动副,又因为它们提供直线运动,所以叫直线导轨副,正确讲应该是移 ...

网友:

引用 楼主:
easylife版主,对你的问题试答如下:

斑竹能通俗地介绍下么?

就是一般的直线导轨,加上刚度计算。

什么叫直线导轨副?
滑块与导轨组成了运动副,又因为它们提供直线运动,所以叫直线导轨副,正确讲应该是移 ...

呵呵,我是凑热闹,多谢解答.
以后工作中遇到的话再向楼主请教.

网友(2009-10-20):

非常感谢

网友(2009-11-24):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2010-11-29):

进来看看《攒点积分!!

网友:

路过,关注中。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资源!

网友(2011-04-11):

最近正要整理导轨与丝杆的知识啊  用的比较多。。。。。

网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