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方型罐加工如何控制焊接变形

楼主(2008-12-13):
一长6米,宽3米,高2米的长方形罐.用工字钢槽钢方钢角钢做方框形结构和8MM钢板焊接,手工电弧焊焊接,用机械固定,花焊等方法控制变形效果不太好,相求平面变形不超过5MM.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注意焊接工艺,分几部分1,底板焊好不变形就算成功了一半,2焊立柱和边框及支承.3拼接8mm钢板

网友:
撑握抗应力的三种方法,巧妙运用,独力思考

网友(2009-02-12):
运用焊接反变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