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金属材料结构分析应力应变曲线参数设置---请教

楼主(2008-12-14):
前两天同事做一金属零件受压静力学有限元分析,
将金属材料的材料属性设置成线性材料,计算应力结果和实际情况相差较大.
后经老板分析指出,发现零件在变形过程中已经超过了材料的拉伸屈服强度,
因此应该将其材料属性曲线修改成为双线性--绘制的参数曲线考虑拉伸极限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不知道大家在日常分析中是怎么做的,
似乎仿真同事找我们要材料参数时一般都没有要求拉伸极限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困惑中..

网友A:
正想学习这方面知识呢?
抢个沙发,听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想学习这方面知识呢?
抢个沙发,听讲。。。。

本人对此问题粗浅的认识如下,仅供参考.
金属材料及其他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如下图,
将金属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简化后如下图:
甚至可以将从屈服点到破坏点的曲线简化为直线,这样就处理成了二线性的.
前处理时需要准备的参数包括:
屈服强度YS(或者0.2%YS),极限破坏强度UTS,断裂伸长率ELONGATION.泊松比,密度和弹性模量.

网友(2009-03-07):
很基本的材料力学的内容。

网友:
谢谢版主的热心指导!!

网友(2009-04-18):
楼主!我也学学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