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镀镍工艺--请教

楼主(2008-12-14):
请问碳钢镀镍前是否一定先除锈,除锈采用什么方法?
若碳钢锈板蚀较严重(腐蚀深度0.2-0.3mm),除锈工艺能保证去除掉锈迹而达到镀层均匀一致的目的么?

网友:
问题不大 一般都可以涂覆上去

网友:
电镀层是均匀附到工件上去的,如果工件表面凹凸不平,那么镀层也会随着工件表面凹凸不平。
电镀除锈是必然的,如果工件表面有锈斑,镀层会很快脱落。除锈有抛光,盐酸腐蚀等。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
再请教一个问题:
是否被镀金属材料不一样, 镀层的黏附力或者说镀层寿命不一样?
比如SK5的镀镍层可能在一两年之后剥落,而不锈钢镀镍的镀层质量寿命会好很多?

网友A:
不锈钢一般不做电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一般不做电镀吧?

这也是我的疑问,因为我见过要求镀镍的不锈钢零件.

网友B:
镀镍---装饰、防护、耐蚀、耐磨
不锈钢可以镀镍
要获得结合力可靠的镀层,必须除去不锈钢表面的钝化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镍---装饰、防护、耐蚀、耐磨
不锈钢可以镀镍
要获得结合力可靠的镀层,必须除去不锈钢表面的钝化膜

谢谢,
目前我遇到的使用在硬盘内部的零件,碳钢或者不锈钢零件表面均需要电镀,一般都是出于防腐蚀考虑----不允许产生尘粒造成磁头和碟片磨损。

网友(2016-06-27):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一般不做电镀吧?

我觉着没必要吧。除非为美观非得加,要不没必要。电镀就两个作用 防锈,美观。不锈钢已经有很好的防锈作用了。就没必要多此一举了,除非不锈钢防锈等级不够。

网友:
几个u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