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机床主轴的正反转如何确定?

楼主(2008-12-14):
请教:数控机床主轴的正反转如何确定?怎么教材上M03M04都是正反转+顺时针/逆时针旋转,这个正确吗?如何判断?

网友:
M3顺时针,M4逆时针。如果你看不出向哪个方向转,拿一个纸片,在主轴转的时候用纸片抵住株洲,根据纸片就能看出向哪个方向转了。不过注意安全。

网友:
一般机床的设计规则是 右手笛卡儿定则 来判断的
你去百度搜索   右手笛卡儿定则  看下定义就应该知道什么意思了

特别的机床另外对待哦

网友:
面向主轴,顺时针转是反转(M04),逆时针转是正转(M03)。

网友:
在数控车床中,M03是主轴正转,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要看刀架的位置,如果刀架是前置的那么主轴正转就是逆时针的,反之就是顺时针的。M04同理。
在数控铣床中M03同样是主轴正转,是顺时针的,反之就是M04

网友:
M03是正转,是逆时针!M04是反转,是顺时针!和普车原理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的。除非有意外!

网友:
楼上讲的够明白了,如果还不明白就自己开机试下。就自然会知道了

网友:
M03正转M04反转M05停止

网友:
看坐标系了   好好回忆

网友(2009-04-09):
M03顺时针,M04逆时针

网友:
沿着主轴方向由内向外看,M03顺时针,M04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