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里面的实心箭头怎么画(在同一图层)

楼主(2008-12-14):
RT
请各位大虾指教啦

在同一个图层里怎么设置实心箭头

网友:
是不是标注尺寸用的啊?
修改标注尺寸的lines和arrows中的arrowheads,选择实心箭头就是啦

网友:
箭头怎么是出来的
如果你画了空心箭头,可以把它填充成实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标注上用的
是图层里怎么设置的
这个我不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空心的话
用△就可以
然后填充进去
这个我会的呀
我指的是 图层里面的设置

网友:
用多线段功能画箭头  多线段命令(好像是PL)——输入w(线宽) 第一点线宽为1或2 总之大一点 第二点线宽为0  这个很重要 再输入箭头长度即可 我一般输入为8  由于手头没有cad  记得也不是很清楚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选择多线段命令 按提示应该能做出来 关键是后一点的线宽要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选择线性,然后加载
然后再输入命令
我现在先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我看不懂
反复尝试总是画不出来
你是顺序是不是颠倒了还是怎么了

网友(2009-02-02):
这个我会!!!
哈哈,你们的办法都不好!

1,先“dimlinear”标一个尺寸,
2,用“explope”打碎,
3,用“break”留下你要的,
4,“del”对余的,
5,“scale”比到你想要的大小,
6,“ok”。
7,版主,++分。

 :lol

网友(2009-03-30):
点击“绘图(D)”,“多段线(P)”,在你要画的“箭头”的尖处,点击;命令行会出现如图的提示;输入W回车,先输入“尖”的宽度,再输入箭头尾的宽度,点击你要放“箭头尾”的地方。OK!
如果你愿意尝试,你会发现,你还可以这样画出带弧度的月牙箭头等等……
你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