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件急用零件的内六角孔有什么较可取的加工办法?

楼主(2008-12-14):
零星几件急用零件的内六角孔有什么较可取的加工办法?

请教,谢谢!

网友A:
用白钢条磨成需要的六方尺寸,将工件用气焊等加热后把磨好的白钢条冲如即可.

网友:
技术要求高吗?什么材料的?

网友:
放电好了,应该最适合你的单件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白钢条磨成需要的六方尺寸,将工件用气焊等加热后把磨好的白钢条冲如即可.

尺寸不大的话,支持此方法

网友:
通孔还是盲孔?通孔可以线切割,盲孔只能冲了

网友:
小量急件钻底孔放电

网友:
焊接内六角螺栓头行吗

网友:
呵呵,8楼的主意是不错,就是还得看两个材料焊接的起来不,适合不适合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