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的轴承内经+-在多少???

楼主(2008-12-14):
比如6203的轴承 内经是17MM的  它的正负差是多少???

网友:
轴承精度分等级,这个要问厂家,一般默认为内孔H8,但有人这样说:“轴承内孔的上偏差 是0。”也就是小于17mm,我要是用它的话,认为它是上偏差17+0.02,下偏差17+0.00。希望做做轴承的能给我更正一下,是.这种说法正确:“轴承内孔的上偏差 是0。”。。。。还是???

网友:
轴承内孔的上偏差是0!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四版(化学工业出版社)摘录

首先先说一下,这些信息是我在手册上看的,希望能给你帮助.
6203:内径为17mm的深沟球轴承,尺寸系列02
手册中:  安装尺寸:d(min)=22.0    D(max)=36   r(max)=0.6        ( 单位均为mm)

网友:
轴承内孔的上偏差是0!...呵呵,是我一直是把公差给错了????这个配合应该是是(轴承内孔)H7/(轴是)k6。就拿17来说,孔是17+0.018,17+0.000,轴17+0.012,17+0.001.要是这样的话是轴承的内孔公差等级并非H7了,而是K7了,那加工与轴承内孔相配的轴时公差应该17+0.018.17+0.000了??

网友:
下载论坛中GB/T307.1-2005仔细看看吧

楼主:
哦在那里下载哦 把标题拿来

网友:
应该是H7 0 +0.018 不过我都是查手册里与轴承相配的轴的公差的

网友:
机械标准库中的国家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