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剖切符号

楼主(2008-12-14):
RT
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吗?
很失望

网友:
这些符号我是自己画了作为块存在一个文件里。用时打开那个文件,用复制取出,粘贴在新图里。

网友:
用PLINE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是个好办法
可以省时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方法没试过,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在论坛里貌似见过 呵呵 画剖切箭头 我一向用多线段命令(PL) 活用其中的 W (宽度)选项 根据提示往下做 完成后为一个整体  箭头起始端宽度给个1mm宽度  终端给个0  再给箭头个长度就完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来我找到了个网站
可以利用 标注里的 引线 设置 结果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