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留的余量(请教)

楼主(2008-12-14):
加工3Cr13淬火的不锈钢,HRC50.一次性装夹。粗车留点余量0.4——0.6mm,结果尺寸很稳定,但表面质量总是达不到要求,结果一次性把1mm的余量一下车了,结果粗糙度很好,不过尺寸不稳定了。请教问题出在哪里了,该怎么解决?

网友:
试试余量再小些!可适当提高转速。

楼主:
也试过0.2-0.3之间的余量,转速达到了90M/min,可车出来的带毛刺

网友:
余量和切削用量之间需不停的变换,会有一款“组合”是你要的。
“带毛刺”有可能是刀的问题!
总之,达到好的粗糙度和尺寸,就在余量、切削用量、刀这三者(排除设备问题)。

网友:
就在一次性一mm上下功夫,如果技术好完全可以控制尺寸

网友:
把余量减小到0.2--0.3MM,重磨一下车刀就没有问题了,我就是这样车的

网友:
加工余量最好不要太小,因为不锈钢容易产生加工硬化的现象,余量要大于加工硬化层。六十个丝应该可以了;

网友:
如果六十个丝加工出来的表面不是很好,那原因很可能是你粗车时太猛了,加工硬化现象严重,就给精车制造一个很差的加工条件。为了避免硬化层,余量加到1MM---表面是很好了,但因为余量太大,切削热大,使尺寸不稳定。```解决的方法就是在粗车是转速相应低点,刀尖小点。。。总之就是不要产生严重的硬化现象。。。

网友:
今晚喝多了,进来这个帖子声讨一下发表几个回复胡说八道的家伙。切削余量是多少,由刀具决定了!车刀再怎么精车,刀尖R最低都会用到0.4的,用0.4R的刀具起码切削深度都要大于0.4,最保守都要去到0.6,正常去到1.0就算正常了。

    反正切削深度取决于你的零件和机床刚性,如果零件和机床的刚性都没问题,很容易在切削速度和深度之间取个比例,切削深度越小,你需要越高的切削速度去增加热量,切削深度越高,你的切削速度就可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