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为什么要镀镍?

楼主(2008-12-14):
如题,
产品材料为sus420,冲压件,不存在生锈的可能,但还是加上了表面镀镍的表面处理工艺.
请问不锈钢表面镀镍对不锈钢的表面性质有什么改善?

附注:零件使用在对表面洁净度要求较高的场合,正式装配前一般都要进行专门的清洗,难道镀镍是为了清洗工序中便于去处污物?但我想不锈钢进行酸洗之类工艺后也能达到不错的表面光洁度吧?

网友A:
增加耐磨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耐磨性能?

静配合,没有这方面要求.

网友B:
可能是使用环境必须是纯镍,不锈钢虽然含镍,但还含有铁等其它元素。只是自己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使用环境必须是纯镍,不锈钢虽然含镍,但还含有铁等其它元素。只是自己猜测。

您提醒了我,谢谢.
电镀后,和零件配合面间表面摩擦系数可能改变了.而镀层表面质量相对不锈钢来说表面质量更好控制一些.
也就是说摩擦系数波动范围被控制更小--这个对此零件功能来说是一个重要参数.
待查证.

楼主:
Electro polish and passive per ASTM A 967,
请问这是一种什么工艺?具体怎么实现的?

Electro polish and optia coating K factor 0.19± 0.05.
又是哪种工艺?其中K factor是摩擦系数?

网友C:
这个我也想知道,我以前也有做过一款产品,是304的,做好后要丝印,所以是先冲压,再抛光,再丝印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想知道,我以前也有做过一款产品,是304的,做好后要丝印,所以是先冲压,再抛光,再丝印包装!

目前还没有找到答案,不仅不锈钢零件表面镀镍,应用于类似场合的铝合金零件表面也要求镀镍。
个人认为是出于控制表面洁净度的需要,而不是出于防腐蚀或者美观需要---楼上的另当别论

网友:
4系材料不是属镍系材料

楼主(2009-02-06):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找到答案,不仅不锈钢零件表面镀镍,应用于类似场合的铝合金零件表面也要求镀镍。
个人认为是出于控制表面洁净度的需要,而不是出于防腐蚀或者美观需要---楼上的另当别论

硬盘内部铝合金零件表面镀镍,由于某些成型方式如压铸使得表面存在释放颗粒污染内部环境的可能,镀镍是出于控制表面洁净度的需要。

硬盘内部不锈钢零件表面镀镍,某些不锈钢有腐蚀生锈的可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找到答案,不仅不锈钢零件表面镀镍,应用于类似场合的铝合金零件表面也要求镀镍。
个人认为是出于控制表面洁净度的需要,而不是出于防腐蚀或者美观需要---楼上的另当别论

对于硬盘内部零件,
铝合金镀镍,是因为某些成型方式如压铸生产的零件,表面存在释放杂质颗粒的可能,故镀镍来控制表面洁净度。
不锈钢镀镍,是因为某些型号材料存在腐蚀生锈的可能。。

网友D:
不锈钢镀光亮镍---镍层是微带黄光的银白色金属,以提高表面的硬度、耐磨性和整平性,并且避免与不锈钢产生接触电位差的腐蚀.它的硬度比铜,锌,锡,镉,金,银等要商,但低于铬和铑金属.在空气中具有很高的化学稳定性,对碱有较好的稳定性.

不锈钢化学镀镍---适用对几何形状较复杂的不锈钢零件.满足在海洋性气侯环境中的高抗腐蚀性和表面高硬度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镀光亮镍---镍层是微带黄光的银白色金属,以提高表面的硬度、耐磨性和整平性,并且避免与不锈钢产生接触电位差的腐蚀.它的硬度比铜,锌,锡,镉,金,银等要商,但低于铬和铑金属.在空气中具有很高的化学稳定性,对碱有 ...

谢谢解答, 另请教一问题,镀层对接触副件摩擦系数的影响有多大? 如不锈钢和铝合金接触表面,不锈钢镀镍,那他们的静摩擦系数需要考虑镀层的因素不? 怎样去选取?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没研究过,继续深入

网友(2017-10-18):
引用 楼主:
Electro polish and passive per ASTM A 967,
请问这是一种什么工艺?具体怎么实现的?

呵呵  回复差不多十年前的帖子  电解抛光 钝化 美标ASTM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