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条状焊接然后旋压成型?

楼主(2008-12-14):
本产品为内翻边园箍型,品种繁多,大致尺寸为:Φ200mm--Φ400mm;高15mm--20mm;内翻边宽度15mm--20mm;厚度1.5mm-2mm外园要求精度,现采用冲床拉伸工艺。因下脚料过于浪费,设想可否用条状焊接然后旋压成型? 有条件的大侠可开发,本人收购技术。
                                                                           多谢!多谢!

网友:
如有可能,请你发一张截面图看看。

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强度方面为鉄质类,在成型方面可推荐板材类型,设想为冷轧板。

网友B:
焊接的地方不会开裂吗?如何避免?请高手回答?

网友:
确实很浪费啊

网友(2009-02-22):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地方不会开裂吗?如何避免?请高手回答?

不会开裂的,这是用旋压加工法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