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soft tool,hard tool--请教

楼主(2008-12-14):
目前产品设计处于工程评估阶段,
有些零件是0.3-0.635mm的冲压件,批量(2000左右)制作出来后发现有些重要尺寸没有到达图纸要求.
供应商说是由于目前采用soft tool的缘故,等到下阶段采购使用hard tool就会有明显改善.

请教大家什么是soft tool,而什么又是hard tool?

网友A(2009-02-07):
回复 楼主:

soft tool就是指用数控机床,折弯机等来加工,一般用于制作样品或者小批量生产;
hard tool就是指用冲压模具来加工,一般用于大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ft tool就是指用数控机床,折弯机等来加工,一般用于制作样品或者小批量生产;
hard tool就是指用冲压模具来加工,一般用于大批量生产

谢谢解答,但我所接触的零件使用数控机床或折弯机制作不出来,
必须使用冲压模具才能成型的,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soft tool的模具较hard tool的简单些,如少了一些冲孔的功能?

网友(2009-07-23):
打错了,软模是非量产的模具,只能打几百个产品,选用的材质很差的。硬模是正式量产的模具,材料好,可打几百K产品。

楼主:
打错了,软模是非量产的模具,只能打几百个产品,选用的材质很差的。硬模是正式量产的模具,材料好,可打几百K产品。
引用 网友B:

软模是否能实现正式模具的所有功能, 听说有的冲压件软模,工件上的孔最后是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