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打开DWG格式的图纸出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5):
请教各位前辈
我用CAXA打开之前用CAD画的图纸,会出现这种现象:部分字和线显示不出来,请问要怎样解决呢?多谢了file:///C:/DOCUME%7E1/gdel168/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网友:
楼主,我看不到照片.或许说是附件.什么也没有.请重新贴图

网友:
这个问题我咨询过CAXA服务人员,原因是CAXA中字体和线型没有CAD中多,解决办法是将CAD中的字体和线型文件复制到CAXA中就OK了。

游客

网友(2012-04-08):
同意3楼的 有的字体CAXA中没有时,打开DWG的就会出现乱码的。那就找字体复进CAXA就正常了。

网友(2008-12-17):
回复 网友A:

我也看不到图

网友(2009-05-28):
这个问题我咨询过CAXA服务人员,原因是CAXA中字体和线型没有CAD中多,解决办法是将CAD中的字体和线型文件复制到CAXA中就OK了。
引用 网友B:

行还是不行,没有试过,不敢认同。

网友(2009-07-16):
在打开CAD图纸时,原来的涂层会复制到新图中
如果是字体不能正确显示,可以找到该字体的样式,将该样式所使用的字体改为CAXA中的字体即可
同理,修改不能显示的涂层的线型即可

网友(2010-04-03):
这个问题我咨询过CAXA服务人员,原因是CAXA中字体和线型没有CAD中多,解决办法是将CAD中的字体和线型文件复制到CAXA中就OK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很好,很实用,也很有效!
经过复制字体后出现的字体字型都没问题了,最多字体的大小格式有一点点差别

网友:
可以先将cad用caxa转换成exb格式再看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其实这种现象在使用CAD打开某些用不同版本创建的DWG文件时也会出现,拷贝了线型和字体文件即可解决。

网友:
拷贝了文字及线型过去好像也不行,

网友(2010-05-23):
你应该先把caxa打开  然后把文件格式改为dwg格式应该就可以了!  你 试试!

网友:
你应该先把caxa打开  然后把文件格式改为dwg格式应该就可以了!  你 试试!!!!!!!!!!!!!!!!!!!!!!!!!!!!!!!!

网友:
在源文件里改文字样式及线形,比较好些。不同软件间的转换,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状况。

网友:
你可以找到dwg格式    然后在打开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当时用AutoCAD打开文件,然后另存了一个低版本的dwg,再导入CAXA就好了。

网友(2011-12-01):
看不到图形 没有办法恢复   希望你已经解决

网友(2012-11-25):
我也拷贝了不行,不知道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