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泵与油箱的高度问题

楼主(2008-12-15):
和朋友讨论时,发生一个意见分歧:
油箱的出油口,与泵的进油口高度关系
他说泵的进油口需要比油箱的出油口高度要高不小于500(书上说的)
我个人认为,油总是从高流到低的,应该是油箱的出油口比泵的进油口要高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的意见!
谢谢!
关注中

网友:
呵呵,楼主错了
吸油口肯定要低的。因为当你油液稍微一下降,如果吸油口很高,很容易吸进空气的

网友:
液压泵常见的有两种安装方式:一种液压泵装在油箱内,液压泵在液压油中;另一种液压泵装在油箱外部,由于真空度的原因,此种情况要求,液压泵的进油口与液面的高度小于0.5米.

网友:
泵的进油口需要比油箱的出油口高度要高不大于500mm,这个是合适的

网友:
液压泵的进油是因为泵的内部出现真空由外界压力将油压进去,所以油管是比进油口低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认为进油口应该低于邮箱液面,这样不至于造成液压泵工作温度的升高,同时对液压泵的使用寿命也相应延长了。

网友:
“液压泵的吸油管和系统的回油管,为防止空气吸入(吸油管)或混入(回油
管),以免搅动或吸入箱底的沉积物,管口上缘至少要低于最低液面75mm,管口下
缘至少离开箱底最高点50mm。”
“以便油箱清洗和油液更换,应在油箱底部最低点设置放油塞”
摘自“液压系统设计从书--液压传动系统及设计”--张利平主编

楼主:
谢谢大家,因为本人不能经常上网, 所以无法及时回复,望见谅!
个人刚接触液压,理解能力有限,看到大家的回复,有另外一个问题:
泵的吸油口肯定是比油箱内的油液面要“低”
油箱的出油口也是接近油箱的底部的
以上两点是肯定的,但就像三楼四楼的师傅说的“泵的吸油口要比油箱的出油口要高,这个高度是不大于500(五楼的师傅也是同一个意思),那么:
泵的吸油口一定要比油箱的出油口高吗?(只要不超过500就成)
泵的安放位置是否可以比油箱低?(即泵的吸油口比油箱的出油口低)
谢谢!

网友:
希望这张图片对你有益,

网友:
希望对你有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油泵都放在油箱上,没量过,好象进油口有个管子放到油箱里的

网友:
泵的吸油口不一定比油箱出油口高,比如装在油箱下面,形成正压灌注,吸油条件好,对自吸能力较差的泵有利。有时为了取得倒灌效果,对大流量的泵会采用风泵加压。

网友:
首先,不要用"油箱出油口"这个说法,在泵与油箱之间只有一个"泵的吸油高度",是指泵的吸口与油箱液面的关系,如果吸油口底于液面,就是灌注,反之就是吸入,对于不同的泵,其吸油高度是不同的,一般推荐不超过500mm,倒灌最好,但是不管泵怎样安装,泵的进油口与之相连的管道总是要插到液面之下的.

网友:
为了防止泵吸进空气,提高真空度,泵的吸油口应低于油箱的出油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几张照片,希望多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