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8卧式镗床数显表误差问题

楼主(2008-12-15):
T68卧式镗床数显表有很大误差,在用300mm的量块作横向(X向)移动时,而数显表上只显示是298.8mm,而在纵向(Y向)是正常,(相当于误差量为:4mm/1000m)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调节其误差?

网友:
误差稳定吗?
如果稳定那可以较准的,数显表的说明书里有描述的.

网友:
数显表可以设置补偿的

楼主:
说明书里的补偿最大也是3mm/1000,而我现在的误差达到了4mm/1000,造成这个现像的原因是不是数显表本身内部出现了问题?

网友:
老兄.不单单是补偿的问题.还有倍率啊.

网友(2010-10-28):
你好,这个是数显尺坏了,直接换一根就好了,一根也就450元。
因为尺子里面有脏东西,或者磨损导致不准确,你在调精度也没多大用的了,修理的话,精度一般修理好后,问起还会容易复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