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S2D与TC-S2A的区别!

楼主(2008-12-15):
1.TC-S2D的换刀速度比TC-S2A更快了cut-cut:1.4s,连续换刀无停顿;
2.有4把不同的锁,可根据不同情况的操作者打开不同的系统里的东西;
3.功率变大
4.定为精度出厂可达0.003mm;
5.三轴联动;
6.内存大。

楼主:
7.系统已升级B00

网友(2011-03-30):
TC-S2D 刀对刀时间只需0.9秒,无需停止Z轴即可完成刀具交换。例如:在同样使用9把刀具的条件下,加工12个孔径为5.1毫米的工件,并进行M6的攻螺纹,同时完成7处定点铣削及2个镗孔加工 供应TC-2SD-0/TC-S2A刀爪等兄弟机周边配件

网友:
听上回 来我们公司调试的人说
TC-S2D 旋转刀库 是伺服控制的  可以快速旋转至 下个刀位
我们有台TC-S2Cz 刀库旋转 只能 每一个刀位得转过去  如果刀位隔得远  就得转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