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的转速为1rpm的话,会不会震动很大?

楼主(2008-12-15):
请问步进电机的转速为1rpm的话,会不会震动很大?

网友A:
当步进电机转速为1rpm时,会产生严重的噪音和振动.且容易丢步.

网友(2009-03-09):
配高比减速器

网友(2017-06-15):
引用 网友A:
当步进电机转速为1rpm时,会产生严重的噪音和振动.且容易丢步.

我听说步进电机低速时不会丢步,高速才会丢步。

网友B:
步进电机每收到一个脉冲,就会转过一个步距角。
1.8度的步距角可能是最常见的。1个脉冲1.8度,那么1rpm相当于每3秒10个脉冲,也就是3秒走10个周期。LZ觉得这个平稳性怎么样?
另外,一般还有电子细分,最大可以达到32细分。那么就是每3秒走320个周期。这个平稳性又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每收到一个脉冲,就会转过一个步距角。
1.8度的步距角可能是最常见的。1个脉冲1.8度,那么1rpm相 ...

学习学习,有朋友可以拿平台实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