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重型设备地基?

楼主(2008-12-15):
求助:重型设备地基要求地面承重8吨/每平方米,如何保证?请指导

网友:
这个要问搞结构的了

网友:
你的那个载荷不算大,一般处理条件可以到12-15吨,

你的资料数据不全,没法指导你,

你要知道垂直载荷、水平载荷、倾翻力矩,重型设备还要考虑冲击的问题,

处理地基,先要勘探,看地址条件什么样,是砾石的、是沙质的,有时是冲击河滩,对不同的地质条件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打桩,比如强夯等,处理完成地基以后就可以设计基础了。

这是一个专门的学科,以你现在是做不了的,指导也很难明白,请你们结构基础的上来说话,